出gerber时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02):
pads9.3 pcb图是这样

但是出完gerber文件后圆孔变方形焊盘了,如图:

说明:元器件库
mounted side
lnner  layers
opposite side
这三层设置的都是圆形。

网友A:
你要是能把pcb附上来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B:
没有遇到过。能不能把pcb文件发上来?

楼主:
高手指点

复件 JTAG_CONV.r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遇到过。能不能把pcb文件发上来?

pcb已上传,请指点

复件 JTAG_CONV.r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是能把pcb附上来就好了。。。

麻烦帮分析一下

复件 JTAG_CONV.rar

网友C:
9.3版本太高了,我装的是9.2的,能否导个低版本的asc格式文件,帮你再检查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9.3版本太高了,我装的是9.2的,能否导个低版本的asc格式文件,帮你再检查下

9.0版本

网友D:
你现在的文件是用的Max layers,把层数改为正常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

网友D:
很怪异喔,貌似之前只看到BOTTOM层是长方形焊盘。我用07版本的输出的GBR看到的就成了正方形焊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怪异喔,貌似之前只看到BOTTOM层是长方形焊盘。我用07版本的输出的GBR看到的就成了正方形焊盘了

这位老兄你说对了 我导出2007版本的问题就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位老兄你说对了 我导出2007版本的问题就没有了

不要见人就说老兄啊,偶表示很受伤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现在的文件是用的Max layers,把层数改为正常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

我如何改回去。我不会  我的max layers 变成灰色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如何改回去。我不会  我的max layers 变成灰色了

论坛里有这类资料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如何改回去。我不会  我的max layers 变成灰色了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48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627-1-119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48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627-1-119.html

我导出3.5版本再导入9.3版本后, 中间的走线怎么多没有了,也没有网络连接

网友E:
    9.3 中刷新一下CAM 输出的D-CODE 就可以了。

    改后出的gerb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9.3 中刷新一下CAM 输出的D-CODE 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弄了半天弄不明白,翻到第二页才看到高手答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9.3 中刷新一下CAM 输出的D-CODE 就可以了。

刷新D-CODE?是使用最大层的原因吗 ?我很多板使用得最大层,没有用CAM350检查,这么说最好每次要Regenerate一下吗?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忽视啊!

网友G:
    转成pads3.5的asc,在导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刷新D-CODE?是使用最大层的原因吗 ?我很多板使用得最大层,没有用CAM350检查,这么说最好每次要Regenera ...

    这招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转成pads3.5的asc,在导入就可以了。

    这招我试过了不灵,可能只是对我不灵啊。转的时候老是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错误,在导入的时候也是同样出错。

网友:
    学习一下十七楼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