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移动电源pcb

楼主(2012-05-02):
最近画的一款移动电源,欢迎大家拍砖

JP-SX001(2.0B).rar

网友A:
1. 过孔打在焊盘上;
2. 丝印打在焊盘和过孔上;
3. 几个电阻电容的角度不是90,180,270度。
结论:不利于生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过孔打在焊盘上;
2. 丝印打在焊盘和过孔上;
3. 几个电阻电容的角度不是90,180,270度。

总结的不错。1,过孔打在焊盘上面是因为空间所限而又是大电流走线。2,不是90度是因为结构要求而且那不是电阻而是le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太乱了。 布局方面东西很多没处理干净

哪些东西,请指教

网友C:
主控是那个MCU 啊,网上没找到资料.

网友:
还是感谢一下楼主的贡献精神,还是觉得这个板子只能拿来做研究

网友:
1、上焊盘的过孔基本是可以避免的,而且可以保证载流,稍微调下布局就行
2、IC1的3脚出线不好
3、18/25的过孔,孔大了点,或者说盘小了点。另外,过孔最好都打成一样大小的,还有15.748/23.622的孔
4、N多锐角需要处理
....

网友(点评):
谢谢点评,有机会向你学习,呵呵~

网友:
    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主控是那个MCU 啊,网上没找到资料.

自己订做的MUC

网友:
    无私奉献,必须顶起!

网友D(2012-08-02):
想看下!pads2007打不开!

网友:
打不开!说什么版本问题!不太明白!我用PADS9.4

网友E:
这是PROTEL格式的。
既然是电源,那么好像没发现电感变压器开关管之类的功率器件。能说下输入输出吗?

楼主(2012-09-19):
引用 网友D:
想看下!pads2007打不开!

protel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是PROTEL格式的。
既然是电源,那么好像没发现电感变压器开关管之类的功率器件。能说下输入输出吗?

有电感和功率mos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电感和功率mos管

看到电感了,MOS管没看到... 是二极管吧。
我是来学习的,谢谢分享。

网友(2012-12-24):
    我的pads打不开的

网友(2016-02-24):
元件方向标示选择所有层:新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