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8层板叠层和孔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2-05-02):
请问各位大侠:8层的高速板子,叠层结构按照1.T/G/S/P/G/S/P/B 2.S/G/S/P/G/S/G/S  3.S/G/P/S/S/G/P/S  4.S/S/G/P/S/G/S/S 这四种选择,那么请问孔的类型如何设置?做一阶的板子,不做二 阶的,请高手回答,急!

网友:
    1、确认叠层之前需要确认:
    a、你要不的板子的需要控制不同特征阻抗的网络有几种类型。
b、关键信号有多少。
c、在你规定的板子内,你有多少种网络,网络顺且少你就可以选择电源地层对多的,如果网络多,那你就选少的。
是由你来决定的,但是板子的层叠结构一定是偶数层,且对称分布。

楼主:
    大哥,我问的是孔的类型?盲埋孔的类型?

网友A:
    简单明了地回答:选3

网友B:
    T/G/S/P1/P2/S2/G2/B  1-2 2-7 7-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明了地回答:选3

第三种叠层结构可能会有翘板的可能吗?恳请赐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T/G/S/P1/P2/S2/G2/B  1-2 2-7 7-8

我也觉得这种叠层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也觉得这种叠层好

我也觉得这种最好,T/G/S/P1/P2/S2/G2/B
    若电源分布较少 第2中叠构方式也可行。

网友C(2012-06-01):
引用 网友D:
我也觉得这种最好,T/G/S/P1/P2/S2/G2/B
若电源分布较少 第2中叠构方式也可行。

我想问一下:对于多层板,考虑叠层首先是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,其次,是不是需要考虑所谓的“翘板”问题,即叠层设置不对称所造成的成品PCB板弯曲。
   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?恳请赐教,十分感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也觉得这种最好,T/G/S/P1/P2/S2/G2/B
    若电源分布较少 第2中叠构方式也可行。

还想请教你一下:在第二种叠层中,S/G/S/P/G/S/G/S,第五层的G换成P是否可行?二者有什么区别?
恳请赐教

网友:
    可以 现在板子电源多一般都会这样放置,对频率不是很高的,其实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。

网友:
    为什么 1-2 2-7 7-8是最佳过孔类型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还想请教你一下:在第二种叠层中,S/G/S/P/G/S/G/S,第五层的G换成P是否可行?二者有什么区别?
    恳请赐教

你好,若果按照你说的换的话,换完后又变成T/G/S/P1/P2/S2/G2/B
    如果电源可以在一层POWER层切完,就不需要两层power层了。
    两者的区别就是第六层的参考地由单面参考 变成双面参考,对走高速信号线有好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想问一下:对于多层板,考虑叠层首先是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,其次,是不是需要考虑所谓的“翘板”问题, ...

所谓翘板是由于PCB内大面积铜箔分布不均匀,在过锡炉时 板内温度不均匀 所造成的。
和层叠结构没有关系。层叠所涉及的是信号完整性,EMC EMI等。

网友(2012-07-03):
引用 网友D:
所谓翘板是由于PCB内大面积铜箔分布不均匀,在过锡炉时 板内温度不均匀 所造成的。
和层叠结构没有关系。 ...

十分感谢,我再学习学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若果按照你说的换的话,换完后又变成T/G/S/P1/P2/S2/G2/B
如果电源可以在一层POWER层切完,就不需 ...

十分感谢,赐教了!

网友(2013-01-12):
我一般用T-G1-S1-G2-P1-S2-S3-B。高速线走S1。S2与S3尽量普通保证对称。P1贴近G2降低电源阻抗。板子小,比较密集,S1牵扯到10G信号。大家给看看这个叠构可不,多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T/G/S/P1/P2/S2/G2/B  1-2 2-7 7-8

T/G/S/P1/P2/S2/G2/B  1-2 2-7 7-8 1-8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/G/S/P1/P2/S2/G2/B  1-2 2-7 7-8 1-8

变更为:T/P/S1/S2/G/S3/G/B  1-2 2-7 7-8 1-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