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层差分线交叉了怎么搞?

楼主(2012-05-02):
如图,如果不想交叉,得从顶层后面绕过去,但后面很挤,转弯也大,这可是同一层啊 不可能打到底层又回顶层吧,位置也固定了不能动了  ,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如果你不想从顶层后面绕过去 你可以在远一点的地方打个过孔从底层过来。底层的线路往反方向绕180度就不交叉了。。 建议还是从顶层绕算了。。

网友(2020-09-23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要么打孔换层,要么其中一根线从左边穿,然后另外一根单独绕等长。不建议打孔换层。

网友:
从左边缝里面穿出去

网友:
差分线最好走在同层。同意4楼的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