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束管理器里设置Spacing有什么好方法没有?

楼主(2012-05-02):
要是一个个输进去很要命的,又不能像Excel表格一样一拉就改过来了?

网友:
    公司可以直接用skill设constrain

网友A:
可以拉的,上下左右都可以拉开,松开鼠标后填一个数回车后就被拉的全改了,这个功能确实很隐蔽。以前我是发贴问了高手教的才知道,其实也就是像EXCEL一样拉的,只是看你从哪拉到哪拉到哪,你拉过头了就没效起点不对也没效 你在中间部分拉两三个格慢慢试一下吧,如果每格你要填不同的数那当然要一个个填喽

网友(点评):
细心的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拉的,上下左右都可以拉开,松开鼠标后填一个数回车后就被拉的全改了,这个功能确实很隐蔽。以前我是发 ...

确实,还要回车一下。唉

网友:
    我也实践了下,可以拉

网友:
    我也试过,可以拉的

网友:
    恩,是的,可以的,复制粘贴也可以!

网友:
    把通用的规则导出,每做一个新板前导入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