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lDBCreateText生成文字坐标问题

楼主(2012-05-02):
大家好,请教下怎么让axlDBCreateText生成文字的位置跟随鼠标移动

网友A:
是不是類似move 的功能

网友B(2019-12-18)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類似move 的功能

是的,请问怎么直接生成在光标上可以看见,点击之后再放下呢

网友(2024-11-12):
找到方法了吗?求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请问怎么直接生成在光标上可以看见,点击之后再放下呢

7年多了,还没找到方法吗

网友(点评):
3楼就是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