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实验室难题之—— 6GHz以上示波器的校准

楼主(2012-05-02):
示波器是非常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,是全球市场最大的电子测量仪器,全球市场高达12亿美元。
示波器每使用1年或使用2000个小时都应该计量一次,确保示波器的指标满足规范要求,确保示波器能作为一个标准去测量和检验被测电子设备。

计量示波器最常用的工具是9500B示波器计量仪,但是因为9500B的最高频率只有6.4GHz,所以只能计量6GHz及以下的示波器。但是现在示波器带宽已经突破30GHz,最新的90000-Q系列示波器达到63GHz带宽,13GHz带宽和20GHz带宽的示波器已经广泛使用,我们需要新的计量仪器和计量方法对6GHz以上带宽的示波器进行计量。

6GHz以上带宽的示波器主要计量如下指标:
模拟带宽(Analog Bandwidth-Maximum Frequency)
上升时间计量(Rise Time)
偏置精度(Offset Accuracy)
直流增益精度(DC Gain Accuracy)
时标/时基精度(Time Scale Accuracy)
1. 模拟带宽的计量
  计量示波器模拟带宽的仪器和附件如下列表:
微波信号源:E8257D
功率计和功率探头:N1913A+E4413B
功分器:11667B或11667C
同轴电缆:8120-4948(SMA-SMA)或N5180-60204(2.4mm-2.4mm)+11901A/11901C(2.4mm-3.5mm)
   计量连接图如下所示:

功率计的作用是测量真正功率(作为标准值),与示波器自身测量的功率进行比较,以确定示波器标称带宽是否满足-3dB带宽要求。
测试时,需要对不同垂直灵敏度进行分别测试,从5mv/div测试到1v/div。每个通道也要单端测试。示波器的功率读值用Vrms进行自动参数测量。测试时需要先测试一个参考增益(用50MHz正弦波进行测试),再测试一个在带宽频率出的增益,每个增益都用-3dB进行判断。测试的结果记录到下面的表格里。
Vin是用功率计测试的结果。功率计的功率测试值要换算成Vrms值,换算公式:

Vout是用示波器Vrms自动测量测试的结果。

2.上升时间的计量
计量示波器上升时间的仪器和附件如下列表:
7ps快沿发生器:N2806A
衰减器:8493C/8490D
计量时直接把N2806A计量脉冲发生器连接到示波器,用示波器测量上升时间,确定是否满足规范要求。对于不同的垂直灵敏度,可以用衰减器衰减后在计量。

3. 偏置精度的计量
计量示波器偏置精度的仪器和附件如下列表:
数字万用表:3458A或34410A
BNC同轴电缆:8120-1840(2根)
适配头:1250-0781(BNC Tee(m)(f)(f)),1251-2277(BNC(f) to dual banana)
计量连接图如下所示:

图中,示波器的AUX OUT输出连接到BNC三通上,三通的一端连接到示波器通道1上,三通的另一端连接到数字万用表上。
在示波器内,设置AUX OUT输出直流电压,用示波器和万用表分别进行测量,然后计算偏置精度。
示波器测试时要平均256次,然后用Vavg测试平均电压。
测试之前,还要单独测试一下0电压电平错误。
测试时,先分别设置AUX OUT为+400mv,-400mv,0mv,分别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试结果。用下面公式计算结果,取2个公式计算结果的较大者作为测试结果。

然后再设置为其他值分别进行测量,测量结果记录和计算如下表所示。

4. 直流增益精度的计量
计量示波器直流增益精度的仪器和附件如下列表:
数字万用表:3458A或34410A
BNC同轴电缆:8120-1840(2根)
适配头:1250-0781(BNC Tee(m)(f)(f)),1251-2277(BNC(f) to dual banana)
计量连接图与偏执精度的连接图一致。
测试时示波器测试参数和AUX OUT设置也是类似,也不列出了。
计算公式列出如下。

测量结果记录和计算如下:

5. 时标/时基精度的计量
计量示波器时标/时基精度的仪器和附件如下列表:
微波信号源:E8267D
频率计:53200
同轴电缆:8120-1840
适配器:54855-67604,83059B
计量连接图如下所示:

配置微波发生器输出OdBm正弦波,频率:10.00002000MHz。
设置示波器:100mV/div灵敏度,100KSa/s采样率,20ms/div时基,0V测量门限,20mv迟滞。
在示波器的通道1进行:Frequency测量。
累积捕获10次。
装换平均频率值到时基误差:减去20Hz,除以10Hz/ppm。
计算测试限制:Test Limits=+-(0.100+0.100xYears Since Calibration)(对于90000-X示波器)
测量结果记录和计算如下:

网友:
先顶再慢慢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