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PCB时导入网表时出现的问题!!!有图,求助!!!

楼主(2012-05-03):
项目中有三个原理图,两个PCB,我想把Signal.SchDoc中的器件导入到SIGNAL.PcbDoc中,但是导入之后,会把其他两个原理图文件中的东西也添加进去,如果想单独添加Signal.SchDoc中的器件的话,必须手动把多余的器件去掉,这样很麻烦也容易出错,请问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呢??

网友A:
你可以这样试试,新建一个Project,然后单独将你的PCBDOC文件和你想要导入的那张原理图添加到这个新的Project里面,这样在从原理图导入PCB就应该行了.

网友:
LS说的对,LZ何必弄那么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这样试试,新建一个Project,然后单独将你的PCBDOC文件和你想要导入的那张原理图添加到这个新的Project ...

很感谢 学习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