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】希望有你喜欢的:)

楼主(2012-05-03):
1、allegro.ilinit文件已经做好了,里面有加载密码;
2、allegro.men里面只是新加的菜单,不要直接覆盖你的menu文件,需要将里面的内容copy到你的menu文件中;
3、AuxTools.ini是配置文件,必需放置到D:\cadence目录下,注意,不是你的Cadence安装目录,不论你的Cadence安装在哪里,这个AuxTools.ini必需放置在D:\Cadence目录下;
4、所有il文件最好也放置在D:\Cadence目录下,全部放置,不要有遗漏,因为有公共函数;
5、自动输出光绘和打包的功能需要用到Winrar,注意,必需是Winrar,不支持其它压缩软件。请自己安装,然后将.exe拷贝到D:\Cadence目录下,名称必需是“WinRAR.exe”;
6、本人比较懒,没有写使用说明文档,大家研究着用吧:)
7、有的功能有form,有的没有,请注意command窗口中的提示;
8、有的功能有右键;

最后,欢迎任何意见与建议,欢迎交流!

网友:
此贴必火,赞~~
要是能写明每个skill的功能描述,哪怕只是名字,我想也都会对大家是很大的帮助了。要不,lz辛苦一下,写个help文档?

楼主:
1、"Set Xsection And Artwork"
    自动设置叠层和film,具体请见《SetXandArtwork使用说明》。

2、"Create Artwork"
    根据叠层设置film,用于叠层有变化的情况。

3、"Add Film Mark"
    给每个film加标记。

4、"Export Artwork"
    自动输出光绘并打包,具体请见《ExportArtwork使用说明》。

5、"Place By Schematic"
    根据Concept HDL的页码放置器件
    这个界面很简单,一目了然,就不多说了
    注意几点:
    1)必需先在Allegro中成功调入网表;
    2)画好Outline,因为程序要根据这个找起始位置;
    3)已经放置的器件不再处理,保留在其原位置;
    4)mil为单位时,每行10页。mm为单位时,每行4页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当初自己是怎么想的,可能那天让单位的电梯挤了,后续会修改;
    5)不用自己调整Drawing Size,程序会根据需要自动调整。目前的Drawing Size超过需要时,维持不变,不够时自动加大;
    6)请按照常规方式检查没有放置出来的器件;
    7)放置过程中不要点鼠标,不过即使点了也不影响放置结果,只是看不到过程而已;

6、"Reuse By Schematic"
    根据Concept HDL的页码复用布局。
    这个太复杂,一言难尽 。
    参考页和要布局的页里面的器件以左下角器件的坐标为参考点,其它器件的想对位置不能超过正负5个单位。
    所以参考页和布局页在画原理图时最好是拷贝。
    自动读入,可以手工编辑,可以保存结果,可以将对应关系文件拿到其它计算机上使用。

7、"Delete Value"
    删除指定类型器件的Value值。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8、"Mark DNI Unit"
    在Assembly标记不贴的器件。

9、"Adjust Text"
    将位号放置到器件中心,并调整好方向。
    右键选择要调整的层,点击或者框选要调整的器件或文字。

10、"Adjust Assembly RefDes"
    根据丝印调整Assembly的文字。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    Export:
11、"SilkScreen RefDes"
    导出丝印,配合Import SilkScreen RefDes使用。

12、"Assembly RefDes"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13、"Assembly Value"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    Import
14、"SilkScreen RefDes"
    导入丝印,配合Export SilkScreen RefDes使用。
15、"Assembly RefDes"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16、"Assembly Value"
    这个只有白痴的公司才会用,比如我们公司。

17、"Mirror"
    镜像一个模块,包括器件,Cline,Via和Shape。

18、"Align Pins"
    1)先选要移动的pin,再选要对齐的目标pin;
    2)右键选择水平对齐还是垂直对齐;
    3)对于要移动的pin,支持多选,即多个pin可一次对齐;
    4)目标pin只能选一个;
    5)因为移动的是器件,所以多选的原则吗,大家自己体会吧:) 这个程序可以自动判断,非法情况会给出提示。

19、"(C)Line To Shape"
    将任何的线转为同层的shape。
    右键选择线端模式。

20、"RefDes"
    丝印检查:没有丝印、丝印镜像、以*结尾(查找手工放置的器件)、丝印方向、丝印交叉。
    丝印方向默认:
    Top:从左到右,从下到上;
    Bottom:从右到左,从下到上;
    其它三项检查距离的不要使用,因误报较多,取消了,检查结果永远都是no error。

21、"Soldermask"
    检查测试点的开窗情况:
    非测试点开窗、测试点没有开窗、测试点两面开窗。
    根据不同公司的要求,这项功能不一定都适用。

22、"Pin Escape"
    统计没有网络但是扇出了的pin。
    统计有网络但是没有扇出的pin,只适用于smd pin,不检查通孔。
    这个主要用于设计过程中原理图有修改的情况,避免对于一个大规模的BGA器件,画到最后发现一个pin被围在中间出不来了。

23、"Redundant Via"
    统计没有网络、只有一个连接、以及只有同层连接的via。

24、"Add Back Drill Class"
    在Manufacturing中增加Back_Drill_top,Back_Drill_Bottom和Back_Drill_Both三项,通过这三层中的shape指定背钻区域。
    与"Back Drill Via Check"配合使用。

25、"Back Drill Via Check"
    检查第24项命令中指定区域的过孔使用情况。
    因为这项功能最初是为检查背钻孔设计的,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。
    可以按照孔名和孔径来检查。

26、"Nets Viewer"
    列出所有网络名,通过点击使此网络高亮并出现在窗口中。

27、"TestPoint Report"
    统计测试点。
    最上部可以指定一个文本文件,此文件中的网络可以不加测试点。此工具可以将这些网络自动加上NO_TEST属性。
    中间选择出现在报告中的内容。
    最下面是统计结果的浏览。当选择第一项时,所有没有测试点的网络被高亮。
    报告文件保存在当前目录下,可以单独使用。

28、"Comps With Thermal Via"
    统计所有焊盘上有过孔的器件,在文本文件上输出器件位号并高亮此器件。

29、"Disclaimer"
    免责声名

30、"About..."
    就是about

网友:
    有几个SKILL还是挺好用的,顶一下。

网友A:
    感谢分享,请问会不会与现有的SKILL冲突?

网友:
    这个可以有,谢谢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感谢分享,请问会不会与现有的SKILL冲突?

    不要加载我以前在这里提供的skill,有同名函数,会冲突
    和其他人冲突的概率非常非常小,同名函数加载时会有提示

网友:
    狂顶,这么好的东东

网友:
   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谢谢

网友(2012-06-27):
    什麼資格才能下載

网友:
    感谢分享, 向楼主致敬。

网友:
    个人感觉有用的不多!

网友:
    怎么能这样?急用时看都看不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不错不错,有的很实用

网友:
    我才二级 了 怎么样积分快点

网友(2012-08-08):
   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
    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资料都不给大家学习呢,中国人永远都是那么的保守自己,难怪中国有那么多的笨蛋,同时也有那么多的自以为大的人!
    抵制资料设权限!

网友:
    感謝分享~~慢慢累積積分

楼主:
    本楼主才是二级,我都看不到自己发的东东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太给力了~~~~~

网友:
楼主辛苦,要写那么多程序来,包括从学习开始,肯定要一年多的时间!呵呵~

网友:
    只有观望的份,

网友(2012-10-13):
    这个好强大  顶起、

网友B:
    能写明每个skill的功能描述.ok

网友(2012-11-13):
    赞一个 下来学习一下 快没积分了 好不容易混到3级

网友(2013-01-05):
    真是很实用的功能,顶

网友(2013-04-14):
    LZ,16.2的版本号是填16.2吗?在Export后弹出
    AuxTools Current Cross Section Check Result:

    Warning!(Line03):  Dielectric With LayerName

    END.
    点是,继续操作后,有放置钻孔表的框出来,放置后就是图片的信息了,请问是怎么回事,求解答。

网友(2013-09-25):
哈哈哈~~看的到吃不到啊

网友:
能分离就好了

网友:
等级不够,看不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10-27):
17、"Mirror"
    镜像一个模块,包括器件,Cline,Via和Shape。

为什么这个不能用呢?

网友:
很好的东西啊!!!谢谢

网友:
请问下这个Artwork功能 有测试过吗,稳定 不,可用于实际工程中不,望回复,谢谢

网友(2013-11-29):
朋友 能给个Export Artwork的SKILL吗,没时间限制的,加密没关系 !!谢谢

网友:
    努力升级成3级会员,来这里学习,

网友:
    楼主,能不能把单独的《自动输出光绘、钢网和装配文件,并打包》这个最新的SKILL分享下不,我是16.6版本的软件 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能写明每个skill的功能描述.ok

    请问你的可以用这么多SKILL么?
    我的HOME不在D,在F:能不能改?
    还有就楼主所说的MENU这个文件在哪里?

网友:
    怎么看不到?

网友:
    能分享部分源代码就好,那怕就是其中一个也好,

网友(2014-02-24):
请问这个skill以前用的好好的,现在不能用了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我们公司也要求adjust value终于被我找到了,谢谢了

网友(2014-04-08):
    為何現在下載要愈扣愈多.一次扣金錢8個,再扣積分?

网友(2014-08-07):
    感谢楼主把这么好的资料分享给大家

网友(2014-10-14):
    出现这个
    E- *Error* close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n I/O port (type template = "p") - nil

网友(2015-03-09):
    不能查看附件

网友(2015-12-03):
新手,基本看不懂

网友:
虽然作为新人的我看不见下不了  但还是顶一个先

网友(2016-02-16):
    权限不够啊

网友(2016-04-27):
    好強大的功能~~

网友:
好深奧.....!!!可惜....看不見.....!!!

网友C(2016-06-07):
安装了,下拉菜单都能看到各个新增功能,但是选择此功能时候,则没有任何反应,我用的是15.5和16.6都试了一下,点击菜单,没有反应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16-08-26):
引用 网友C:
安装了,下拉菜单都能看到各个新增功能,但是选择此功能时候,则没有任何反应,我用的是15.5和16.6都试了一 ...

我安装了 也是这样
你这个问题有解决吗

网友:
没有,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,有安装成功和能使用的吗?我安装了,也看到下拉菜单,但是操作这些功能就是不能用,这是为哈呢!

网友:
      我下载安装好以后发现大多数菜单用不了,只是窗口屏幕闪一下,然后回到了Idle的空闲状态,执行不了功能。只有最后的申明和版本说明的弹窗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。
      我然后在D:\Cadence放了一个我自己的skill文件,再做一个菜单,发现是可以实现功能的,那么说明所有的设置和路径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怀疑是提供的skill文件的问题。
      请楼主能否解释下原因。大家一起学习下。谢谢!

楼主(2016-12-21):
不接触Allegro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,今天再回来看看,很惊讶自己当初还做过这些东西
这些是当年为公司做的,所以现在很可能不能用了,至少现在应该没人用XP系统了吧
等我找到源码,送给大家自己改吧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skillload不进去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,能给看看嘛?忽略allegro2.ilinit命名,我直接把楼主的那个文件放在pcbenv下面都不行,

网友:
Level not high enough to download.

网友:
出现这个
E- *Error* close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n I/O port (type template = "p") - nil
怎么解决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