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5中 为什么没有 export——SUB_DRAWING选项啊

楼主(2012-05-03):
allegro 16.5中 为什么没有 export——SUB_DRAWING选项啊  ,以前版本有的  方便贴过来

网友:
估计是软件没破解完全吧

网友:
问题出在你的菜单文件上面,请确认使用的是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。mem文件

网友:
我的16.5就有,估计是你的菜单路径设置不正确吧,你把安装目录下面的allegro.mem复制到pcbenv文件夹里面试试看

网友:
是不是你选择的版本选错了

网友:
从File-change edit中弹出的对话框中,将team design选项勾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大哥,你产品选错了,你没发现你的export-library都没有吗?
你选Allegro PCB Design GXL(legacy),肯定就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