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皮shape与SMD焊盘的连接方式

楼主(2012-05-03):
各位DX,铜皮与SMD PIN的连接方式的全局设置在Global shape属性里面可以设置,
我现在想让一部分SMD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是全连接,一部分用四条线来连接,
有没有办法实现呢?有没有人用过请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用推挤铜箔的那个指令点所需要改的铜箔,右击点 parsmeters,然后在里面改 就可以了

网友:
单独选择shape,右键有一个参数设置。

网友:
setup->shapes->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中设置

网友:
    楼主这种情况只能手动来搞了哈

网友:
    可以给每个smd焊盘编辑焊盘属性dyn_thermal_con_type

楼主:
    哈哈,谢谢回复!
    自己在全局设置里用的四条线连接,然后再需要全连的smd焊盘地方用相同网络的静态铜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