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5中改变不了叠层厚度

楼主(2012-05-03):
如题,在allegro16.5 软件里,我的板子厚度想从0.8mm改到1mm,可是将总厚度变成1mm后导出emn,emp文件,在Proe里导入测量的板厚还是0.8mm。请各位大侠赐教啊····

网友A:
應該是您的 Board 裡面以前就被下了 Board thinkness 這個Property .
您必須去把這個資料刪除才會正常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您的 Board 裡面以前就被下了 Board thinkness 這個Property .
您必須去把這個資料刪除才會正常.

这个设置在哪里啊?

网友:
用 show element 去看 Properity 資料, 應該可以看到

网友(2012-10-16):
这个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B:
楼主 有办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有办法吗?

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法,只是咋proE中改厚度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