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rgro 中做元件封装中的坐标问题

楼主(2012-05-03):
我做了一个按键的封装,在做时候,把第一个引脚放在了坐标(0,0)点了,但是后面再布局的时候,放置按键的时候总是需要坐标换算到按键的中心点,很是麻烦,请问各位是在刚开始做封装的时候就要注意按键的中心点为(0,0)点,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软件设置元件的中心点为(0,0),就像protel中一样。谢谢。

网友:
新手回贴,以下仅供参考
       我做封装的时候,也不是所有封装的 中心点 都在器件正中心,一些与器件中心关系不大的封装,比如插针、芯片等,我会设置的比较粗略,但有些器件比较强调中心点的位置,在建库时我就会把中心点建在正中心,或者是某一个Pin上,比如圆形的按钮,我会把中心点设置在圆形按建的圆心上,这样摆放起来会比较方便。
    总之,如果布局时经常要用的器件的中心,就一定要把器件的正中心设在 0,0 上,一般会是一些与机械结构有关的器件,或是一些可调节、可操作的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