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一次性把所有鼠线都删掉的skill

楼主(2012-05-03):
要制作外加工文件,需要把鼠线都杀掉,有没有一次性把所有鼠线都删掉的skill,省得一根根杀,太浪费时间了。

网友:
不太理解为何需要把鼠线杀掉。allegro软件不允许直接修改网络连接关系的,如果不需要网络连接关系,可以通过allegro导出网表,然后把网表中的理解关系部分删除,再iput一次即可。

网友:
display/Blank Rats/Nets 不可以吗?

网友:
奇怪的问题?

网友A:
    display/Blank Rats/all,情何以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display/Blank Rats/all,情何以堪

    然后在ENV里设置成快捷键就可以了

网友(2012-07-05):
    都是单纯的人呀,他可能是想是的PCB保密,如果外发客户时,把所有网络属性删了,再发

网友:
    发个gerber不就行了?

网友:
    Gerber就可以啊!!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安全,PDF档吧!
    想起来了,还有一个办法!
    File---Properties,可以加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