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走动结束走线功能

楼主(2012-05-03):
我的自动结束走线功能给勾上了,但是走线时还不可以自动结束走线。

以前是可以的,查了资料说智能布线模式下用不了,老鸟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,谢谢了,怎么关闭智能布线?

网友A:
这个功能貌似还真没用过,可能是个人习惯不一样吧,我走线都是拉线拉到位置,双击鼠标左键,然后单击下鼠标右键就结束走线了.不过最近在用ALLERO软件,那个走线就是走线走到一个焊盘上面就自动结束走线了,有点不习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能貌似还真没用过,可能是个人习惯不一样吧,我走线都是拉线拉到位置,双击鼠标左键,然后单击下鼠标右键 ...

这个功能走短线要快很多呢,我家里的AD W09可以的,公司的S09不自动怎么回事不行呢

你试试看你的可行啊,我可能设置了其他东西

网友A:
看到你的帖子的时候我就试过了呢,我的也不行呢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你的帖子的时候我就试过了呢,我的也不行呢.

朋友,你的是AD是W09还是S09?昨晚我回去试试了,我自己装的W09是可以的呢,我以前就记得可以自动结束走线

公司的S09后来发现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,感觉有点BUG,可能是破解的问题.

W09的在我上面那个图里选项有点不一样,没有那个current mode,那个选项,他的 ROUTING CONFILICT RESOLUTION好像只有4个,S09有5个选项,看来还是W09稳定点啊

我今天来对比了一下,还是不怎么行.有时行有时不行的.奶奶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