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好的铜自动隐藏了,可以设置可见吗?

楼主(2012-05-03):
铺好的铜自动隐藏了,可以设置可见吗?就像99SE一样铺好的地方都是可见的而不是只看到外框。请教大家,谢谢!

网友A:
看看栅格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栅格设置

刚开始时可见的,关掉重新打开文件就隐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iev-->Nets-->OK

你的意思是把网络变个颜色对吧?还有其他方法吗?我记得以前听过课说有的,现在忘了

网友:
覆铜分为静态覆铜和动态覆铜,静态覆铜覆好后就立即可以看见了,而动态覆铜只能看到铜面的边框,运行一下铜就可以看见了。

网友C:
如下图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下图设置

谢谢!困惑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