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用PADS2007转Gerber文件,请大侠们帮看一下对不对。

楼主(2012-05-03):
第一次用pads2007转Gerber文件,请大侠们帮看一下对不对。
谢谢!

网友:
对不对你自己用CAM350导入检查就明白了

网友:
锅们你还真幽默,出GB让我们给你检查设置。
这样做是可以的,但最好把钢网层加上。

网友A:
    PADS下一键出Gerber:
    1、在File\CAM里指定Gerber文件夹;
2、@camdocs+回车
3、在File\CAM里手动加Drawing和NC Drawing

    一般来说,双面板共有21个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PADS下一键出Gerber:
1、在File\CAM里指定Gerber文件夹;
    2、@camdocs+回车

    21个?这么多?不是2+6个文件吗

网友:
    你可以装一个CAM350 自己查看,对照自己的PCB,有没有少出的。漏掉的,特别是丝印,copper放在哪个层。,一定要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