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pc的local bus总线

楼主(2012-05-03):
Power PC的cpu中由于采用的是big endian模式,即低地址存放最高有效字节(MSB)。按照这样的理解只需将local bus总线的data线倒过来与flash接就可以了嘛,为什么地址线也要倒过来接呢?

网友:
有用过8360做设计,也是增强型总线,不过地址数据线是合二为一的,需要ALE,所以出来的地址线也是低地址放高位。

楼主:
飞思卡尔老的PPC设计都是地址线数据线复用的,所以需要ALE。 现在都不是ADMUX了。不知道data线为什么也要反接?在线等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11-10):
我的理解是,大小端指的是Byte Order即LSB和MSB,在PPC中,bit order也是反的,即对于【31:0】,在ppc中体现为【0:31】,msb是bit0,lsb是bit31,所以对于你图中16bit nor flash,bit30对应到A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