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350中有颜色设置吗

楼主(2012-05-03):
这是gerber文件,我想要右边的效果,就是线的颜色和焊盘过孔的颜色是不一样的,左边的只有过孔是不一样。怎么弄啊。在layout改pcb中线、过孔、焊盘的颜色好像没用哦。

网友A:
    cam 中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am 中设置

嗯 原来是这样,现在知道了,谢谢你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am 中设置

大哥 我刚刚换了一块板 试了一下 怎么又不行了 一般是它左边那个是控制线的颜色,右边那个是控制孔和焊盘的颜色,这个怎么又不行了 好像有那么几个焊盘是变了过来。

楼主:
    怎么沉了呀,问题还没有解决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