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可以单独选择某个焊盘或是过孔吗?

楼主(2012-05-03):
   在allegro里面,可以单独选择某个焊盘或是过孔吗?
   我在导Gerber的时候,有时候会提示出一些错误,
     比如:WARNING IN PAD STACK name = H1M00X1M50
                Illegal null pad
                Layer GND
 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命名的过孔或是焊盘。

本人使用15.5版本,高版本点的有这功能吗?

网友A:
您的問題是 padstack 裡面的資料不完整 , 或是定不正確導致要輸出 Gerber 資料時, 系統要去帶相關的 Flash Symbol 資料找不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的問題是 padstack 裡面的資料不完整 , 或是定不正確導致要輸出 Gerber 資料時, 系統要去帶相關的 Flash  ...

我找了库里的焊盘,确实这个焊盘建得不完整。我也可以直接改库里的这个焊盘。
不过,我的问题是,我想在一个brd里面,一下子就找出这个焊盘,或者是某类过孔。

网友:
tools-padstacks-refresh或者replace
找不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