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设计文件中Database数据存放于什么位置?

楼主(2012-05-03):
在做封装时放置焊盘有两个数据库的焊盘可以调用:Database和Libary,如下图,我想用Pad_designer对其中一个焊盘进行修改,该焊盘在Database,存放于硬盘中的什么位置呢?

楼主:
这个问题有人知道么?
Allegro我觉得最大的不便就是修改有点麻烦

网友A:
    Database里的pad指当用封装用过的pad,,存在于dra文件中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Database里的pad指当用封装用过的pad,,存在于dra文件中!!

    谢谢版主,我倒是知道存在于相应封装的dra文件中,我是想知道相应的pad文件会不会存在于硬盘中的某个位置,在学习别人的作品时想看看某个封装里的pad参数,如何单独提取出pad文件呢?

楼主:
    真没人知道啊

网友B:
    你直接把板子里的零件全导出来不就行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直接把板子里的零件全导出来不就行了吗?

    不错的办法

网友:
    就我知道的 Database是你目前編輯開啟的檔案中存有的資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