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!各位大侠,请问?16.2怎么设置允许在BGA焊盘上打盲孔不报DRC错误呢?

楼主(2012-05-03):
急救!各位大侠,请问?16.2怎么设置允许在BGA焊盘上打盲孔不报DRC错误呢?

网友:
cm下选择physical constraint \ all layers \  后面 BB Via Stagger 中都附于0  就Ok了。

网友:
大哥,上次咱们一起学习过呀!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8158-1-1.html

网友:
BGA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
焊接会有问题的,切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