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虾,请问一下,PADS中如何将4层板改为2层板?

楼主(2012-05-03):
最好是网络,过孔,地线都不掉。

网友:
都不掉的画难 做到  可以2.3层不出gerber 试试

网友:
先把Top,Bottom层关掉,只留下L2,L3,选取层里的所有东西,删除,再转回2层板,再一次检查就可以了,这样应该是不会掉线的。

网友:
论坛里高手的第三种减层方法,楼主可以试试

PADS多层板减少层的第三种(新)方法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