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元件对齐

楼主(2012-05-03):
有那个可以详细介绍下allegro画pcb时元件如何对齐,就像protel一样,skill也可以
大部分都说的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在Placement模式下,选择好器件,右键,有对齐的功能的

楼主:
试了一下 ,感觉不太习惯,并且没有对齐后等分距离的功能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真没有,你AD用多了。

网友:
AD用好就行了...有些板子没必要纠结.

网友:
放置元件时输入坐标,用习惯了也就好用了。

网友(2012-06-12):
    输座票也来了,真是要命,要是成千上万,让你输吧

网友:
    二楼正解,placement模式下,选中元件右击align components。

网友:
    用5的网格去palcement,个人习惯,这个最好有设计网格的skill。这样在拉线(网格0.01)和placement(网格5)来回切换.

网友:
    偷放一張新版本的功能 .
    年底會發行的V16.6 有支援百零件等距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