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教关于DDR3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12-05-03):
    请教各位大侠:
1. DDR3的地址信号一般不是16根吗(0~15)?但是有些内存条的PCB板(.brd)上怎么只有15根(0~14)?
    2. DDR3还有DM信号吗?DM信号是干什么的?我接触的很多电脑主板上已经没有DM信号了,但是内存条的PCB板(.brd)上竟然还有DM信号,我的主板还能用这些带DM信号的内存条PCB板吗?
3.各位有没有比较新的DDR3的PCB文件(.brd)?我在网上找到一些板子,最新的都是2007年的,很旧的板子,各位如果有新的板子,恳请大家共享一下。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   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啊!

网友:
    DDR3 也有DM信号。只不过是和一些DQS信号共用了,所以在主板上看不到。DIMM卡有X4和X8之分,用X8的DIMM卡时, 一些DQS信号时作DM信号使用的。

网友A:
    1. 15根地址线=2^(15*2)=1GBit,16根地址线=2^(16*2)=4GBit,内存的容量在不断的增大而已;
2. DM=data mask, DDR3有的。
    3. 建议去大公司的网站下载评估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 15根地址线=2^(15*2)=1GBit,16根地址线=2^(16*2)=4GBit,内存的容量在不断的增大而已;
2. DM=data ma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但是再麻烦你一下:
1. 我主板上有16根地址线,仿真的时候能用只有15根地址线的内存条吗?
    2.现在我接触的主板真的找不到DM信号了,正如三楼说的,DM信号和DQS信号共用Pin,CPU上DQS/#(9:17)的Pin名上写着DQS/DM,但Design Guide上要求这些DM的Pin全部接地了。
    3.你说的大公司网站是哪些?我只在JEDEC上找到比较新的,2007年左右的。我在美光上找到比较新的内存颗粒的IBIS model,但是没有新的PCB板,甚至是2001年的,太老了,根本不适合现在的仿真了。

网友:
    DIMM卡板子确实不好找。

网友:
    Design Guide上要求这些DM的Pin全部接地了。?我没遇到这个情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你的回答,但是再麻烦你一下:
1. 我主板上有16根地址线,仿真的时候能用只有15根地址线的内存条吗? ...

    1. 可以。
    2. 如果是仿真,可以不接DM;如果是设计,可以按design guide所说,CPU端接地;但内存条端悬空;
3. 如果要找DDR3内存条的.brd文件可真有点难,不过如果为了仿真,你可以自己layout一个.(按JEDEC的ddr3 fly-by topology)

楼主:
    不好意思,还是有点不太明白,如果主板上有16根地址线,而内存条上只有15根地址线,那第16根地址线从CPU发出来的信号在内存条上没有接收端,这样仿真也可以?地址线属于控制信号,不会导致其他信号仿真时也乱套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可以。
    2. 如果是仿真,可以不接DM;如果是设计,可以按design guide所说,CPU端接地;但内存条端悬空 ...

    不好意思,还是有点不太明白,如果主板上有16根地址线,而内存条上只有15根地址线,那第16根地址线从CPU发出来的信号在内存条上没有接收端,这样仿真也可以?地址线属于控制信号,不会导致其他信号仿真时也乱套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还是有点不太明白,如果主板上有16根地址线,而内存条上只有15根地址线,那第16根地址线从CPU发 ...

1. 可以仿真;
2. 不会造成其他信号乱套,仿真还没这么智能。

楼主:
    RE: 求教关于DDR3的一些疑问

引用 网友A:
    1. 可以仿真;
2. 不会造成其他信号乱套,仿真还没这么智能。

嗯,受教了。谢谢啦

网友(2012-06-20):
    在x4配置dimm中,DM信号的确是接地的,难道DQS8到DQS15替代了 mask的作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