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地线的处理

楼主(2012-05-03):
各位大侠,小弟有一个疑惑。
一个音频解码芯片有两种地:AGND和GND,我在布线时分别给这两种地划分了独立的铜皮作为回路。现在的问题是,是否需要将这两个地跨接起来?比如通过磁珠连接起来?
急求答案

网友A:
這兩個地最後還是要接起來的

网友:
当然要接起来,最终你的电源不是只有一个嘛,即使你用两电源,那也地也要接起来。要不怎么保证同一参考电势?

楼主:
多谢,我也觉得是这样,最近看合众达一个参考电路图,没有连接,让我看了半天,很郁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兩個地最後還是要接起來的

多谢,我也觉得是这样,最近看合众达一个参考电路图,没有将这两个地单点连接连接,让我看了半天,很郁闷

网友:
一般都是那几个电容分散连接即可。我基本上都是那么处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