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中如何扇出bga

楼主(2012-05-04):
ad中如何扇出bga,有的时候可以但是有的却扇不出。请教大侠需要注意什么

网友A:
扇出前要先把间距过孔等规则设置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扇出前要先把间距过孔等规则设置好

能再具体点吗 谢谢

网友:
间距过孔的设置在满足情况下尽量小,或者针对你要扇出的BGA元件设置单独间距、过孔、线粗等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