区域规则里如何设定不同的线宽?

楼主(2012-05-04):
我想信号线和电源线粗细不同,以划分class来设定,但是BGA下设了区域规则后,扇出时所有线粗细一样,如何使区域规则也能兼顾不同class的要求呢?

谢谢!

网友A:
    给信号线、电源线分别设置不同的线宽规则;在附区域规则时,只让信号线遵守区域规则,而电源线按默认什么的。其实可以按统一线宽扇出,再通过change线宽来改电源线的宽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给信号线、电源线分别设置不同的线宽规则;在附区域规则时,只让信号线遵守区域规则,而电源线按默认什么的 ...

    谢谢你!
    “只让信号线遵守区域规则,而电源线按默认什么的”, 我想要的是这个结果,但不知怎么实现它?

网友:
    使用 Constraint Region 的 Class to Class 來設定可達成您的要求

楼主:
    谢谢,我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