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解决底部有焊盘芯片手焊?

楼主(2012-05-04):
    有很多QFP封装芯片底部有焊接,有些是散热用的,有些是功率,总之我们用到的该芯片是底部必须要焊在线路板上,芯片的PDF推荐的封装上,仅顶层有一个焊盘,请问我的封装应该怎么设计呢?

网友:
    和pdf推荐的一样,在芯片底部相应的位置做一个焊盘就可以了呀,只顶层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焊盘和芯片对应就行,也就是在封装中间做一个大的焊盘,钢网最好开成网格的。

网友:
    如果你要手工焊接就在底部焊盘上放一个很大的孔!焊接的时候堆满焊锡

网友:
    背空填焊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