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虾,PADS我在布局时,打散元件之后,不好布局。

楼主(2012-05-04):
找一个相关的元件找半天。太多了,,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快一点找到相关的元件。假如同一网络的元件。

网友:
利用同步功能布局,可以一对一高亮显示,快速查找某个元件无模命令 SS <XX>  例如SS U1

网友A:
1;可选网络,设置高亮颜色
2:有项目管理器,可以找,
3:用无模命令
另外可以和原理图同步,布局就会方便

网友:
3楼正解

网友:
    三楼的很全面

网友:
    图纸和pcb同步最直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1;可选网络,设置高亮颜色
    2:有项目管理器,可以找,
3:用无模命令

    一直没机会弄明白PADS的布局优秀功能,只知道默认的交互布局很烂.使得我不得不转去用阿里狗,能不能说说PADS如何不全部摆放元器件到页面上,而是在原理图里选中什么就才摆什么?

网友:
    导了网络表后是可以交互实现你说的功能的,原理图选什么器件,PCB也会选什么器件,反之也可以,论坛里面应该有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