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的PADS 9 .2 用的版本稳定吗?

楼主(2012-05-04):
    9.2用了两个多月,说实话,相对以前的2005还是有不小的进步。特别是能显示网络名称和引脚编号。

    不过我用的版本特别不稳定,先是无缘无故的出现系统时间出错不能正常打开软件,必须把系统时间向后调才能打开,如果不这样做,保存文件时会出现致命错误,导致所有的PCB文件丢失。

再有就是在设计多层PCB文件时,只要同时显示两层以上,一操作就出现错误退出。到时是我下的版本不好,还是pads本身的问题???PADS退步了???

网友:
    直接用9.3

网友:
    不会啊,我同时显示八层的时候操作,9.2都不会出错。

网友:
    建使用 PADS 9.3.1 Update 3 .

楼主:
    打算升级了,希望不要再出现老问题

网友:
    9.2问题多多,还是没什么长进

网友:
    没有啊,我司有的就是9.2,还是比较稳定。

网友:
    我觉得PADS在EDA软件中是最好用的了。

网友:
    我用的很好啊,除了dx输出pdf异常以外

网友:
    我用的9.2都经常出错,所以现在用9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