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余做一个可控硅交流调压器,大家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

楼主(2012-05-05):
根据这个图做的电路,问题是:无法调压,RL两端是220V ,整流后几乎无电压。
疑问:是不是电路有问题?RL两端是怎么形成回路的(看起来是直接从可控硅过去的 ,可控硅是6A单向的,T1是BT33F)?

网友A:
你是不少了負載,造成短路。或是該將 LOAD移到SCR上 ,UJT 要有電壓,SCR才能功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少了負載,造成短路。或是該將 LOAD移到SCR上 ,UJT 要有電壓,SCR才能功作。

我昨天把负载改到SCR的下面了,一通电R2 100欧的电阻就烧掉了。负载在SCR的下面难道有电流到它的控制端上吗?谢谢!

网友:
是不是可控硅触发电路配置不对,使可控硅导通角度太大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导通导致的?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单结晶体管组成的触发电路部分!!

网友:
請參考別人的電路圖 。 LOAD 接 SCR 上端 和 SCR 下端結果是不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