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的填充是怎么画的

楼主(2012-05-05):
请问丝印的填充是是怎么画?如下电容阴极实心半圆

网友A:
用2D线或在丝印层画铜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2D线或在丝印层画铜皮

谢谢

网友:
那个填充是怎么加的呢

网友A:
先画Copper,再画个Copper Cut Out,之后选中两个,右键combin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画Copper,再画个Copper Cut Out,之后选中两个,右键combine

为什么我用你的这种方法封装是可以画好,但是调用的时候cooper和cooper cut out没有combine在一起的,知道是什么原因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我用你的这种方法封装是可以画好,但是调用的时候cooper和cooper cut out没有combine在一起的,知道 ...

没图没真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图没真相

好吧,我上图。

网友:
做封装吧?这个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。画2D LINE 。在丝印层或全部层、

网友:
我的丝印是在所有层啊,我怎么办啊

网友:
右键 选择形状,然后add corper

网友:
    直接實心的就行了。板廠會給你做好的。。板子出來就和圖片一樣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