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板边框问题

楼主(2012-05-05):
急!!!!!!
   那位大哥知道,4板是不是每一层都要画板边框啊?

网友:
板框只画一次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   只要一个Board Outline

网友:
    我想知道怎么把线设置成Board Outline,没实际操作过

网友:
    看图片,不解释

网友:
    可以将一个闭合的线导进去,再改成outline.

网友:
    可以将一个闭合的线导进去,再改成outline.
----很好用,特别是遇到不规则的板框的时候,表现更明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