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

楼主(2012-05-05):
焊盘不好焊接的原因是什么及其解决方案是什么

网友A:
第一:做大一点,第二:十字联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:做大一点,第二:十字联接

恩恩,好,谢谢

网友:
手工焊不好焊接可能是周围有大面积铜箔

网友:
焊盘的引脚画的要比实际的长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