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画的第一个PCB图,请前辈指点

楼主(2012-05-05):
由于是第一次画PCB很多细节都不是很清楚,希望前辈指点指点!在此谢谢了!

网友:
    重焊盘中心出线。等等》》》》

网友A:
    第一次画得还不错!
    整体的意见如下:
PCB,
    1. 板子的大小不对,去design->board shape重新定义;
    2. 晶振靠CPU,不要走过孔,线走粗一点;
    3. VCC的过孔太小,建议改大或多加一个;
    4. CPU的数据线的拓扑结构有点差,如果是4M以下还无所谓,如果超过4M,建议走菊花链;
原理图:
    1. CPU的VCC加退耦电容;
2. 连接器加电容;
    3. 整板加2-4个10uf的电容;
4. 检查三极管的管脚是否和PCB一致;
    5. bell可能需要加个分压电阻;
6. 应该加个电源保护什么的;
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第一次画得还不错!
    整体的意见如下:
PCB,

补充: 带完整附件的提问方式很好。

    需要补充PCB知识,位号丝印大小不一,由于对PCB行业不了解,小的丝印没有考虑加工能力(可到PCB制板厂网学习)

    课本中的电路很多都是原理性的简化的电路(有时省掉很多关键部分),实际应用中不能直接采用。
    建议多看些工程实例中的电路,比如图中的 复位电路,BELL电路(模拟电路分析需要加强)

曾略梳理过一些帖子,楼主不妨去看看(翻看帖子中提到的关联帖子)

    用AD6.9画的一个很失败的板子,贴出来视众!!!!
    http://forum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4399

楼主:
    由于没有PCB的概念所以出现了哪些问题也不知道!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!

网友:
    到处都是高手,新人膜拜

网友:
    很不错了呢,起码比我第一块PCB画的强. 不过要注意,走线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锐角,也尽量少的使用任意角度走线,出线方式要从焊盘中心出来.布局部分还能进行一些微调,能让PCB更加优化电气性的要求.

网友:
   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,你GND的走线太细了,这样不行的,地信号上面的电流大小有时候并不比电源信号上的电流小,尤其是整版的电源入口处,GND上的电流也能达到一定程度的,如果GND太细,很容易烧板子的.

楼主:
    那个我看别人一般都不连接地线,最后铺铜的时候直接连到GND上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个我看别人一般都不连接地线,最后铺铜的时候直接连到GND上的

新手往往忽略了 polygon connect 中的参数设置 宽度

关于铺地,可参考帖子14#,15#,16#内容:

Altium designer 09 PCB覆铜与走线怎么连不上?
    http://forum.pcbbbs.com/forum.ph ... 8&fromuid=633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