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好的铜怎么改层??

楼主(2012-05-05):
画好的铜皮,但是想把层改一下。怎么改?谢谢!!

网友A:
    有个功能叫z—cop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功能叫z—copy

     这个方法我知道,我想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??

网友B:
    也可以先选中铜,然后右键——copy to layer——选择相应的层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可以先选中铜,然后右键——copy to layer——选择相应的层就行了

谢谢!

网友:
      我一般用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