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修改用ADD rect画的长方形??

楼主(2012-05-05):
allegro怎么修改用ADD rect画的长方形板框?比如把形状改长一点,板框的线宽又怎么改??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用ADD line画的板框线条怎么自动合并??

网友A:
自动合并用shape->compose shape
板框改线宽也用edit->change,不过要在find里选择shape
改变形状用edit bounda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动合并用shape->compose shape
板框改线宽也用edit->change,不过要在find里选择shape
改变形状用edit 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有两问题解决了,还剩下一个改板框线宽问题没搞掂,我的框是用ADD RECT画的,我发现用这个工具画的框好像是不能改线宽。请指正。我用edit->change并在find里选择shape,选是可以选中,但点鼠标后没任何反应。

网友A:
嗯,试了下,果然不行。看来只能shape->decompose shape,然后change线宽,然后在compse回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试了下,果然不行。看来只能shape->decompose shape,然后change线宽,然后在compse回去了

谢谢!不过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,能否说清楚些。你试过了吗??

网友:
试过了,silkscreen‘成‘实’心‘矩’形‘了’
为什么我的回复里有不良信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