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DDR2T型拓扑加VTT电阻的作用何在?为了阻抗连续?

楼主(2012-05-05):
DDR2 的command bus ,很多规范中都说在其支点加VTT电阻50欧。从阻抗匹配的角度来说,加VTT电阻不是更加失配吗?下图是仿真出来的TDR从图中可以看到加了VTT电阻后TDR更深了。那如果不是为了阻抗匹配又为了什么呢?求解释?

楼主:
补充:有人说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,也有人说如果布线长度很短可以不用。
照这样的说法如果cpu的驱动能满足要求,是不是就不用加VTT电阻了?

网友:
主要是起个上拉作用吧

网友:
主要起并联端接的作用!!减小阻抗不匹配带来的信号完整性问题

网友:
TDR只能测这条链路的阻抗是否连续,真正跑数字信号的时候,系统会到一个平衡状态,真正要看效果的话,要把整个链路,加载好对应的模型后,仿真得到波形后,还要把前一段时间的波形删除掉,才能看到整个系统工作时的状态,才能看到VTT得作用。
这个问题也告诉我们,学东西是要有宏观的概念,还要系统“和谐”!

网友(2012-08-19):
这个电阻是不是一定要50欧呢?51呕可不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