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覆铜上面打过孔

楼主(2012-05-05):
如何在覆铜上面打过孔

网友:
    可以直接复制一个孔扔在铜上,也可以在画线命令下点击铜皮走线打孔

网友:
    铜皮画线前提是在find里面选上shape

网友:
    曾有个PADS高手问倒了我, 也就是这么高级的软件竟然不能直接加过孔, 而是要在画走线的命令下才能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