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给某个焊盘加泪滴?

楼主(2012-05-06):
就是不要全加上,我选中想加的才加上泪滴。只是某个焊盘或过孔。谢谢!

网友:
这个可以在设置泪滴参数里面设置(15.7),里面有各种PAD和孔的形状进行选择的。记住设置好之后要点CLOSE退出。然后在进去点一下加泪滴的命令,随后在选择你需要加的NET即可。

网友:
选择shape void elemment 点选你要避开的pad的shape,右键parameters,出来个对话框(static shape parameters)选择第四个Thermalrlief connects  在pin中选择要避开的方式  还有引脚数 和线宽之类的!

网友:
看错了 答错了  不好意思 一般遇到你说的情况 我都是自己画的!自己连线画也可以!

网友:
要是用静态铜的话 按楼上的办法 单击你要的那个孔或焊盘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