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请教一下高速电路的意义

楼主(2012-05-06):
高速电路是指关于传输信号的线路吗?看了下高速电路的设置基本与差分电路,匹配长度和蛇形相关。不大理解高速电路的真正意思和用途,请指教谢谢

网友A:
所谓高速电路指高频数字信号或陡峭上升沿信号传输线路,这个好像业界并没有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,目前的数字产品PCB或多或少都要用高速电路的思维去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谓高速电路指高频数字信号或陡峭上升沿信号传输线路,这个好像业界并没有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,目前的数字 ...

谢谢指点

网友B:
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    下来也学下 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谢谢

网友:
    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    7 小时前 上传
    下载次数: 19

    下载学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下来学学

网友:
    建议看看j高速数字设计这本书,信号速度高了以后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就都出现了,设计电路时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都要非常的小心,仿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网友:
    johnson的《高速数字设计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

谢谢共享,下载学习下~

网友:
    高速和频率没关系,而是和信号上升沿有关系

网友:
是不是高速信号主要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和传输线延时的关系,有的是二分之一 有的是六分之一,有的是十分之一,不同的应用可以关系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附件高速电路资料及PCB设计,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