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fabrication testpoint和assembly testpoint有何实际用处

楼主(2012-05-06):
如题请各位大大 用实际例子讲解下这2个东东到底是有何实际用处呢?  假如我想在板上放置一些测试点,原理图中该如何操作,此处规则有该如何设置? 布线时有该如何操作呢 ? 本人小菜 望各位大大指教

楼主:
天哪 求求来个高人哪

网友:
无需在原理图中操作,在PCB中操作即可fabrication testpoint和assembly testpoint 前者是制造测点,后者是装配测点。
前者是PCB制版厂制版时使用的,后者是ICT测试点 测试设备使用的。
至于怎么设规则 怎么加测试点,一两句说不清,比较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