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manufacturing规则中acuteangle含义

楼主(2012-05-06):
如题请教各位大大 这个到底是啥子意思哦 ? 有何具体用处

网友A:
这个其实就是DXP里面一个辅助我们检查断线头的工具.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,我一般都不进行勾选该规则.它主要检查的就是比如你的走线从焊盘中拉出,线与焊盘的出线那个边的切面形成的角度,DXP默认给的是90度直角检查,但是有时候我们走线出来的时候是直角走线的,也会报错,提示角度为89.9度,这样有时感觉很麻烦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其实就是DXP里面一个辅助我们检查断线头的工具.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,我一般都不进行勾选该规则.它主要检 ...

多谢 前辈指点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