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并联谐振的问题,望不吝赐教!

楼主(2012-05-07):
我用CMOS反相器hef4069做了一个并联谐振电路,反馈电阻1M,负载电容根据手册为22pF,可为什么200KHz的晶体出来的频率为500KHz,并且调高反相器的供电电压到7V以上频率大约为1MHz左右。我不是很懂这个原理,怎么才能出来200kHZ频率?望大家不吝赐教,谢谢了!

网友:
传个图给大家看看吧

楼主:
好的,图中R=1M,C!=C2=22PF

网友:
增加C1C2容量。

楼主:
谢谢了,我最后改成串联的了

网友: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?

网友:
1,,谐振电容要改变,最好out端电容容值大些;
2,1M电阻是否合适;

网友:
可把C1,C2改用35PF试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