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交互式布局

楼主(2012-05-07):
   原理图与PCB连接后,在原理图中选中,PCB中会同时高亮?那么,能不能,在PCB中选中,原理图也高亮(选中)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

大侠,怎么设置啊?

网友B:
    pads logic 与layout交互就能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ds logic 与layout交互就能可以啊

    不对啊。我选中LOGIC里面的器件,PCB里面对应的器件会高亮;但是,我选中PCB中的器件的时候,LOGIC里面的器件没反应啊?

网友C:
    这个还真遇到过,两个都关掉重新打开交互一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还真遇到过,两个都关掉重新打开交互一下试试

    依旧不行。

网友:
    奇了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