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的画面底燥太大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是PCB接地不好造成的吗

楼主(2012-05-07):
    底燥大,pcb板子的电源输入地被分割的比较厉害,地不完整,两层的板子,这个会不会是主要原因还是其他的硬件方便有问题呢,

网友:
    这块主要查下电源纹波和地这两部分!!!

网友:
    只要载流能力够,重要信号线没跨分割的话,就没什么问题

网友A:
    两层的板子,那么厚,参考的地平面已经没有意义,多关注下滤波上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层的板子,那么厚,参考的地平面已经没有意义,多关注下滤波上面。

    好的,谢谢提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