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d转PCB

楼主(2012-05-07):
各位大侠请教:
cadence allegro 16.3的PCB文件(.brd)如何转换成pads的PCB文件格式?

网友:
先用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的文件,将PCB保存成4.0的版本,再用PADS导入最新保存的PCB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转过去会丢很多东西的

网友:
我以前转SPB16.2的话,走线不会丢。后面用16.3转过去走线会丢的

网友:
    有没有不丢东西就能转的方法啊?

楼主:
    多谢各位的回复,装了个AD10确实可以转,不过转出来的文件焊盘及过孔会有点问题,走线基本上OK.在转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用AD10导入brd文件的时候,得先导入低版本的Cadence 的PCB文件(.brd)转换成功后,才能转换Cadence allegro 16.3的PCB文件.不解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的回复,装了个AD10确实可以转,不过转出来的文件焊盘及过孔会有点问题,走线基本上OK.在转的过程中发 ...

pads9.3.1之后的版本自带转换器,转的效果很好!

楼主:
    改天装个PADS9.3.1的试试看

网友(2013-01-30):
    我装了9.4.1的,但是不知从那里找

网友B(2013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    pads9.3.1之后的版本自带转换器,转的效果很好!

 Allegro(R)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(Version 9.3.1) 04/27/13 11:44:38
    Copyright (c) 2011 Mentor Graphics Corp. - All rights reserved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put folder: F:\TEMP\1G41413-009.brd
    Output folder: F:\TEMP\11

     Preparing data...
    [F] Allegro-prepared intermediate files incorrectly generated. Stopping translation.

    没办法转成功啊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Allegro(R)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(Version 9.3.1) 04/27/13 11:44:38
Copyright (c) 2011 Mentor ...

    我发现win7系统下面没法使用

网友:
    可以转的哦,不会丢东西,但是孔的定义啊是后续要你自己手动改的,其他的还好。

网友:
    转得无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