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PCB短路不报错。

楼主(2012-05-07):
QP2元件底下有一个过孔与电源层短路。

网友:
打开看了下,是因为第三层的via颜色设置的是黑色,加上颜色后再DRC检查就有报错了,楼主可以试试看!

楼主:
太感谢了,我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。

网友:
    恩,还有这样的事?!这都被发现了,厉害!

网友:
    你肯定是泪滴问题,我遇到过 呵呵

网友:
    多层板,因为有些层没有打开或者设置问题也会查不到错。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。

网友:
    还有这种事情?这么恐怖

网友:
    太可怕了 怎么会这样  哎可怕 可怕

网友:
    遇到了解决了以后就不怕了。

网友(2012-06-27):
    觉得很奇怪,你via设置的颜色关DRC什么事情?难道你的DRC的颜色也设置为 黑色了?

网友:
    即使是看不到DRC,也可以看到DRC的个数什么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