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区域规则设置Verifer请教

楼主(2012-05-07):
板子上有个0.4mm BGA需要3mil/3mil出线,其它部分5mil/5mil。
先问下度娘,据说pads的区域规则设置可通过设置封装的规则或者Net/Class的规则设置.先后尝试了封装/Class两种设置方法,在layout里面无法3mil出线,但在Router里面OK。
好吧,先不管了,在Router里面把活干完。但是回到layout里面Verifer里面,全是错,查看单根网络属性,显示允许走线及间距为5mil/5mil,查看封装/Class设置,已成功更改为3mil了。百思不得其解,干脆对单根网络设置规则为3mil,鼠标右键——show rule里面已经成功设置,但在属性中仍显示为5mil。
求解啊!!!
那部分走线全是error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不如把文件发上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如把文件发上来。

这个肯定是不方便传所以才没放上来的...我相信PADS的老鸟应该做过区域规则设置,希望有人能相应解答一下设置流程OK了...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到位...
补充,软件是PADS2007...
by the way,软件不稳定啊, 经常跑死...版本太低原因?

网友B:
pads2007sp4很稳定。
pads2007sp1很多bug。

设置不了局域规则。

先设置一个全局规则,如5mil.
如果BGA局部需要4.5mil的话,可先用5mil检查后,再用4.5检查,如果4.5检查OK。则通过。

pads就是这几点做得很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ds2007sp4很稳定。
pads2007sp1很多bug。

真说中了,就是pads2007sp1...
看来只能交叉设置了规则检查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ds2007sp4很稳定。
pads2007sp1很多bug。

再问个问题,不倒ASCII的情况下,PADS2007sp1是否可以打开PADS2007sp4的文件?
如果可以,我装个PADS2007sp4好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没试过。你自行试一下。

网友(2015-03-07):
    我也遇到了,同样的问题,学习一下